蓄电池的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11):
各位大侠.我问几个问题,有知道的请给予指点哈

12V的干电池,充满电放置一个月,会自动放电完么!

如果,一个遥控电路板,和电机,接通电池,电池会在几天没有电!电池是12V 的干电池]

用太阳能充电板。能连上上边说的遥控电路板么?能把12V的电池使用期延长么

网友:
首先说,干电池不能充电,充电以后是虚电压,有负载以后电压就下来了,只有蓄电池才能充电,
你第二个问题,说的不清楚,可能是电路问题,可能是电池问题,测量一下空载电流就知道了,
第三个问题,是匹配问题,只要匹配就可以,12V电池,一般14V电压充电就可以了,对蓄电池有效,对干电池效果不大,

网友(点评):
加个好友,多多指教

网友:
楼主说的是12V干式免维护蓄电池吧,充满电放置一个月,肯定会自动放电的,但剩余多少电量要根据实际情况再定。
用太阳能电池板给蓄电池充电很容易实现,配型合适的话,蓄电池的寿命在3年以上。

网友(点评):
12V车电池,新的,充满,3个月,性能依然有95%,虚电压是满12V的,太阳板给12V铅电池充满,一米的板子都要很长时间,实用性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了哈

1.是免维护的干式充电池。
2.我测下空载吧
3.我想说的是,只给电路板用太阳能充电行么,太阳能充电板,只给电路板供电,不给电池充行么?

网友(点评):
阳光充足的时候就可以,但不稳定,完全不要电池就要加电容,还要有切换电路,电压低的时候,切换到市电,我们用过这个,比市电节省35%,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的很明白
谢了哈

只是我想解决的是,让免维护的干电池,怎么能放置一个月或更长时间还能有给电机供电的可能性
这一个月内电池还是连接着遥控电路板和电机
遥控电路板本身就费电啊,如果我找个就象给计算机供电的小太阳能电池板,加个二级管, 只给遥控电路板供电,
是不是干电池使用的要长点时间啊
而且这一个月时间里,每天电机还工作两次,但用电量很小,就是这样电池还能维持长时间的供电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太阳能路灯的原理开发您的产品,主要部件为太阳能电池板,充放电控制器,免维护干式蓄电池,负载。如选型合适可以长时间稳定工作的。如现成熟的路灯系统可以保证每晚路灯工作8-10小时,工作电压24V,电流可以维持2A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来楼主有一些创新精神哦!但是建议在重新中注意补充基础知识,这样才能进步!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了
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只是想解决我现在的问题
能给个好建议么
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了,只是我的太阳能充电板,必须要求很小的面积,肯定不能给12V的电池充电
我就是想还有好方法么
能解决干电池比较长的时间空置,还有电量

网友:
你的太阳能板都小的不能给电池充电,我觉得直接给电路供电更不行。
太阳能板给电池充电是小电流,长时间。我觉得用太阳能板长时间给电池充电的方案还是可行的。

网友:
电池电流是怎么测量出来的?高手请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机械工程师,我这个论坛也是以机械为主,所以对于电力问题可能都不是很权威哦!
不过,我也曾经有类似的设想,是人力发电,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问题其实都一样--发电的稳定性以及与市电的连接问题。最近我接触到一个UPS后备电源,我感觉这个东西应该可以接到我们这个电路里面,我还没有时间详细试验,你不妨考虑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蓄电池储存的电量是以AH(安培小时)为单位的,你可以计算一下你一个月的用电时间是多少,乘以工作电流,选择蓄电池时蓄电池的AH大于你计算的值再加点余量就可以保证你的需要。

网友:
放电的快慢也要看你电池周围有些什么介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是给12V、的电池充电要很大的电路板啊
没有那么大的地方
就像计算器上面的小太阳能充电,能行么
只给那个遥控电路板充

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封闭的啊

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种小的太阳能板肯定不行的。太阳能板本身的输出电流很小,就是找个一平米的太阳能也不可能直接带动电机的。
我是说找个大一点的太阳能板给电瓶充电,当然是浮充。只要板够大,就能保证电瓶电压。
前几天看见新闻上说的一个电动车上改装的太阳能板充电,就只有30*40cm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啦!
我现在不想用太阳能充电池充电了

谢谢了

网友:
唉!看了你们的东西很羡慕,很想转行电器工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