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间产品如何加工?请教!

楼主(2011-06-11):
.,材料为45号调质料。目前我们铣床达不到平面度要求。平磨也不能达到,变性比较严重,想问下高手该如何加工?

楼主:
图片怎么发?

网友:
没有图纸呀????

网友:
发个图来看看吧!用CAD画一个!

网友:
多少厚度啊?如果薄的话建议整形好再磨加工。

网友:
没有图片   描述的也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帖---图片上传----普通上传-----浏览----....
就可以本地上传图片了
添加的时候单击一下图片就可以了

楼主:
图纸上传不了,产品基本是这样的,200*51*6,平面度0.04.在51的中心一条φ8键槽对称度±0.03就好了。

网友:
LZ啊,你这样说我到是觉得简单死,为什么做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