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上有个键槽 可否在车完后顶住 主轴不转 硬像插床那样插出来

楼主(2011-06-11):
如题 轴上有个键槽 可否在车完后顶住  主轴不转 硬像插床那样插出来
有这么干过的么??

网友:
      可以 ,用S0 把主轴锁死 ,     把刀磨快点 ,一次吃十丝 到二十丝

网友:
硬刮出来啊????

网友:
我们这么做过,主要是因为不是通孔的内孔键槽,而且没有插床!

网友:
要看你的机器的性能是否达到,不然是会伤驱动电机的。你最好看下刮的时候的电机载荷。

网友:
机床不是你自己的就可以这么干!!

网友:
我以前这样插过内孔的键槽  就是你这样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