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扫描”特性问题!

楼主(2011-06-11):
  买书自学,现在学到“用几何关系控制扫描”。书上只有一个图列,而且没讲为什么,怎么个控制?
有哪位师傅能指点一下?或者网上哪里有详细的讲解资料。“扫描”和“放样”看了几遍晕乎中!
   请各位师傅指点啊,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SW其实有自带的教程

网友:
里面有放样和扫面,照着例子做就OK

楼主:
第一次发图,不太会搞!
各位师傅,这个图里尺寸15和8还有4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是变截面扫描。15、8、4都是图形外面的那个控制点的关联尺寸,当然也可以不这样标注,但是这个不重要,你照样画出来试试看,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试画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