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磨床电主轴试车时砂轮夹盘飞出,请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11-06-11):
       今天遇到了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没装防护罩的情况下,试车电主轴,结果砂轮夹盘飞出,在地上转了很久,幸好没伤到人,也希望大家能吸取我的教训,引以为戒。
       先说明基本情况,主轴16KW,额定转速8000rpm/min,启动后,运行正常;然后电气工程师加速,在不明情况下,他把转速加到15000,大概3分钟的样子,砂轮夹盘飞出,然后电气工程师停机,主轴停止后,再启动困难。手工转动,感觉主轴轴承损坏,主轴发热严重。

      请大家分析原因。

网友:
轴承过热磨损后 抱死     你的主轴要加大流量的油冷

网友(点评):
我是要分析原因,说明砂轮夹盘飞出的实际原因,不是要如何处理。

网友:
砂轮盘能飞出,肯定是螺纹旋向用错了。像磨床单个旋转方向的轴上,一般螺纹为逆方向,保证越旋转越紧。

网友:
首先看看主轴上供油路是否正常,看看主轴旋转方向是否正确。从你描述的情况看最有可能是主轴抱死。

楼主:
  主轴是密封的航空润滑脂润滑,超额定转速脂润滑达不到要求也有可能(但是运行时间很短),主轴是有抱死,我上面不是说过了吗?轴承损坏,转动异常,有抱死现象(还能低速转动)主轴转向是正确的应该,砂轮端为逆时针旋转,夹盘锁紧螺丝为右旋锁紧;现在主轴已寄往厂家维修,查找原因。
  请大家多分析一下,从我提供的数据分析,有疑问请发出来。我自已其实已分析过原因,发出来只是看看大家的看法,相互对照,跟大家共同学习一下。遇到比较全面中肯的分析的话,我会贴出自已的分析结果。

网友(点评):
砂轮端为逆时针旋转,夹盘锁紧螺丝应该为左丝

楼主:
希望有分量的贴子出现,希望此贴能对大家有所启发

网友(点评):
是不是没有双螺母锁紧?

网友A:
主轴旋转,带动砂轮盘,到主轴15000时,3分中内轴承损坏,主轴转速有下降,由于砂轮盘的惯性,旋转速度比主轴高,使锁紧螺母松掉...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分析的,轴承损坏抱死,导致主轴急剧减速,砂轮夹转速就比主轴高太多,导致螺丝松脱。具体原因还等主轴厂商答复。

网友(点评):
应该说“你的想法和党委的一样”

网友:
这个不奇怪,背帽无论是怎么旋,都有可能松脱。反了,启动时松脱。正确,主轴抱死时松脱。
所以,高速情况下,要采取特殊结构。
普通情况下,最后一道屏障就是防护罩,即使松脱,防护罩把背帽顶住了,也不至于砂轮飞了。
以前,某单位用主轴电机做驱动,结果,一拍急停,砂轮就飞了。为此还发表了论文,哈哈。

网友(点评):
对! 应该设计成差动防松,两螺母间互锁。

网友(点评):
一拍急停砂轮就能飞,这急停的传动链不知道怎么设计的,停止效果这么好?伺服电机直连的?

网友(点评):
真能挖啊,说的就是杭机,有认识的问问看,好多年前了。啪一下就停了。减速时间设太短了。高速砂轮现在锁紧方式基本都统一了,一圈螺栓,急停都不可能松的。本来想去拜访你,让灿鸿吹到江西去了。

楼主:
,还可以发表论文啊?见识了,
只希望能快点修好,到底是轴承问题,还是润滑原因,洛阳轴研所的轴承还敢用吗?

网友(点评):
洛轴的,应该说在国内还是比较靠谱的。 润滑很关键,不知道是几点润滑,配套的谁的润滑系统。还有冷却系统也很重要,这个倒没什么讲究,只要流量够了就可以了。 假如是电主轴,最好带温度监控。

网友(点评):
图省事,因为只是试转一下,我没开冷却,接了个小水泵,没想到搞出这么大的事,让人接一下变频器,那人就把额定的266HZ,给我调到600HZ,还好没出事故。零件损坏就算了,人没事就好。

网友(点评):
我也是第一次用电主轴

网友(点评):
超速那么多,必然会抱死

网友(点评):
高速可能就是1分钟的事啊?也不行?还是因为国产的轴承的原因?陶瓷球轴承,如果是SKF的能不能过载一下? 真是郁闷,机器还没来得及试,又要等

网友(点评):
你用GMN就好,但贵死啊。超速了,坏了,人家同样不管。 另外,266也不行,说是额定8000,其实实际使用要降点,比如我们用的36000,实际不能超过34000,保修就3个月。 11千瓦,变频器是15的,最好有滤波器。

网友:
额定转速8000rpm/min, 为什么要把转速加到15000?

楼主:
接线的人不懂,以为额定最高速度就是变频器可调最大速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呀,砂轮有最高线速呀
转速太快了,会炸呀

网友(2011-09-05):
这个问题很严重,安全第一

网友:
动平衡没做好导致震动,并引起共振,如果是陶瓷滚珠就有可能有裂纹产生,然后就是转速瞬间下降,建议你使用保险垫片。这样任何情况都不会飞出来。

网友(2011-11-12):
这是严重的操作失误,各项参数都招了,肯定岀问题啦,以后要小心呀!

网友(2012-05-19):
怎么不用油冷却呢??????\

网友(2015-07-08):
什么的砂轮,我也在研究,聊聊

网友(2015-09-11):
每款砂轮都有额定的最高线速,夹盘方式要改
转速太快产生了离心力吧,所以主轴坏了。还有你选用的轴承最高转速能达到多少

网友:
电主轴太快了  发热必然严重。额定8000   你都15000了    那不烧坏还有鬼

网友(2015-10-30):
引用 网友A:
主轴旋转,带动砂轮盘,到主轴15000时,3分中内轴承损坏,主轴转速有下降,由于砂轮盘的惯性,旋转速度比主 ...

有一定道理

网友:
还是螺纹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