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solidworks(2008)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6-11):
1.分割线问题,已选择单向,但另一边仍然生成了特征(如上图)

2.运用旋转拉伸命令怎么做这些筋,请注意与半圆接触部分的过渡情况。

3.装饰螺纹线,如上图设置及操作,但还是没有显示螺纹线。

楼主:
没人知道还是。。。。。。?

网友:
1.分割线,没有用过,不好说;
2.有专门的做加强筋的功能,很方便,不妨试试;
3.螺纹线的显示应该是试图设置问题,不过其实只有在工程图需要,这样的模型图里面没有什么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讨教第二点,我用筋命令做过,但是与半圆内壁连接处存在一点问题,请尝试做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两种做加强筋的方法:平面筋和垂直筋。其实用做筋这个命令方便之处就在于不用我们自己去封闭图形,软件会自己限定一个范围,理解了这个,我想就好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筋命令做出来得实体连接过渡不圆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