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密封问题

楼主(2011-06-11):
我设计的工具,其中一处静密封是采用O型圈密封,内部是加的齿轮油,但平放着往外渗油,请问各位高手,如果把它放到30米深的水里,水会不会进到内部去?谢谢!!!

网友:
连常压都渗漏,0.3Mpa的压力应该也漏。密封结构可能没设计好,大侠把密封槽和O型圈的尺寸说一下,看是否有什么问题

楼主:
密封槽和O型圈的尺寸没问题,因为其它几套都没有问题,我怀疑是O型圈损坏。我只是想问问内部有油有空气会不会起到一定的阻止作用。

网友:
密封槽和O型圈的尺寸没问题,那就不应该漏。

网友:
常压下就漏,看看你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
常压下漏油,是个很大的缺陷,建议先修理好了再用

你的水深已经超过大气压了,水极有可能进入工具。

你所说的,在水下让内外压力消差,理论上来说似乎可行但有很多不可预测的因素。

网友:
设计有缺陷,找出原因,好好修改一下,应该不是大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我要好好检查检查我的设计及零件的加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