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白色部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6-12):
关于回转支承(转动轴承),

图中白色部分是什么意思?油孔?垫圈?求专业人士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
内圈结构上是上下分离的,用螺栓固定
白色也有可能是间隙

网友:
看不清 不好评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是不是应该用垫片???是不是油孔?回转支承的油孔在哪里??????

网友:
零件是用白色粗实线画的,两条实线离得很近,显得那个地方白色一片。

网友:
交叉滚子轴承,有注油孔,内环结合面

网友:
难看清  还是等那些高高手来帮忙吧

网友:
交叉滚子轴承,有注油孔

网友:
认为5楼的说法应该是正确的,LZ可以换一张清楚一点的图上来,这样比较好评判一点

网友:
图太小,看不清楚!
但是,估计是间隙调节结构,用螺钉来调节。

网友:
跟6楼的朋友看法一致,是交叉滚子轴承,一个外圈和两个内圈,可以承受径向、轴向负荷和力矩负荷,具有大的负荷容量。主要用于工业机器人的腰部、关节部位,重量轻、小型化。另外也可用于回转工作台类的场合。

网友(2011-11-26):
看不清啊,白色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