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个泵站,电机是不是太小了,带不动啊

楼主(2011-06-12):
我做了个泵站,齿轮泵CBN-E306,电机220伏1.5千瓦。电机是不是太小了?带不动啊?

网友:
电机配的太小了,你用的泵是最高要达到20Mpa,但是你现在的配置最多能达到10Mpa.

网友:
如果用4极电机,想打到20MPA压力需用4KW电机才够。

楼主:
谢谢指导!我看到网上用750瓦电机做泵站。我用1.5电机可以呢。液压缸升降的太快有啥好办法吗?我对这些不熟悉,请指导。有电磁换向阀和溢流阀已经安装好了。

网友A:
不谈流量,怎能确定电机大小?100多瓦我能达到70Mpa,你要是流量不超过1L/min。你的电机选的可是够大的。

网友:
安装节流阀啊,回程需加背压阀,这样就能控制升降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谈流量,怎能确定电机大小?100多瓦我能达到70Mpa,你要是流量不超过1L/min。你的电机选的可是够大的。

呵呵,精辟。实际需求压力和流量决定了功率。
这是个基本的常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点!我现在安装了换向阀和溢流阀。再加装节流阀和背压阀就能解决电机小和升降速度太快问题吗?

楼主:
谢谢帮忙!我的油缸是双向的,靠重力是不能返回的。如果进油和回油都加节流阀会怎样呢?

网友:
节流可以调速,进回都加节流 是浪费,当然你加上去还是能用,你可以选个普通的节流阀,我用节流一般都用单向节流,回油快了效率高

网友(2011-07-16):
你的泵是六排量的,但你的电机转速是多少?如果要降低速度的话可以用转速低的电机。不过单相电机好像只有1450/2900两种

网友:
压力-流量-功率之间有一个公式,加上效率,即可计算出电机功率大小。

网友:
进油都装节流阀的话,回油就不用节流了,推荐使用单向节流阀. 就是节流阀并一个单向阀!

网友:
必须换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速度快就用节流阀或调速阀!稳定一些就用调速阀,对稳定要求不高就用节流阀  或液压缸上自带的截流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