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伏电机3千瓦,能否改成220为电源的电机。

楼主(2011-06-12):
我有380伏3千瓦4级电机,闲置没用。怎样能改成220伏电源的电机。如果加电容,加多大的电容?怎样接线,请高手帮忙。

网友:
不需要加电容,3KW 及其 以下的电机,可以把380的星接换成220矩接!
我不是高手,楼主找本电机设计手册,改制篇就可以找到!

网友(点评):
楼主的意思是要接到单向220上面,可能还是要接电容哦!要不是不是可以买一个变频器来转接,我记得是可行的,不过费用过高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忙,能否给个草图啊?

网友:
给个图吧,我也好想看看。

网友:
2楼的意思是楼主可以将电机原星形接法改为角形接法,电机可以在3相220伏的电源下工作,但不能工作在单相220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说的没错,我是这个意思,至于他们要我上图,不是我不上,是我觉得这么简单的自己去找图不是更有印象些,如果是要换成单相220V的话,那的确是要串个电容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意思是单相220V的。要不觉得奇怪啊。

楼主:
这回是很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