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密封方案,求助

楼主(2011-06-12):
现设计一装置,两喷管动密封,大管套小管,小管静止,大管转动,里面通有0.8MPA高压油漆。现设计在连接处装有旋转轴唇形钢衬密封圈,不知密封效果怎么样。哪位大侠有更好的密封方法希望能够指点一下,坐等!!

网友:
这种要用碳环--铬氧化物喷涂形成密封,
铬氧化物喷涂在一个面上,做精细抛光,碳滑环压在这个面上,
其它结构就是一般密封,你玩这个,就可以具体布置你结构了,

网友:
多大规格的,可以考虑直接买专业厂家的旋转接头,质量容易保证,使用可靠,方便,简单

楼主:
内径10mm左右,大管通过花键联接一齿轮,是一个组合件,可能没有我需要的内径及长度没有现货,关键是批量很小,做起来成本太高

网友:
旋转接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是不是下面的结构,碳环、弹簧、辅助密封、轴端挡套结合,先做一个试试看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类似你这个结构,还有端面密封的形式,你可以试试看,哪个更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上图,管道里面通有高压涂料,大概1Mpa,由小管通向大管,两管道内径相同,采用碳环密封,大管左端轴向浮动右端轴承支撑,关键问题就是怕在接头处发生泄漏,不知这样的结构是否可行。

网友:
可以用四氟油封,只要把密封面做硬点,光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