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开裂,请教

楼主(2011-06-12):
各位大侠,请教下,方管开裂啥原因造成的?

网友:
粗略看你这个图来分析:
1.是焊接管,焊缝处受力能力不足;
2.受力过大后管件会胀大,导致破裂。

网友:
这是角铁拼接管,一般方管的焊缝在平面上,不在角上。拼接管强度不足,很容易开裂的。

网友:
你这光拿出啦一个开裂的方管问别人为什么会这样,别人怎么可能会知道,也许是你自己故意弄成这个样的呢。警察断案还要知道考察现场呢,你让一个警察就看到一张死人的照片,问警察这人怎么死的,警察能郁闷死。

网友:
关键问题是从照片上没看到有焊缝的迹象,但如果是冷拔出来的矩管不是这种形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