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焊电极设计求助

楼主(2011-06-12):
如图的凸焊电极是我们现在用的,发现不是很可靠,点焊的螺母不平,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能更加可靠!求助大家!

网友:
摇臂式手压电阻点焊机,看如何,就是怕电流不够大.

楼主:
能不能发个图片看看?网上怎么搜不到!

网友:
感觉象是小原的焊机。握杆型号是TZ06-213  ???

网友:
我们用的是这样的,握杆用L型的,下面连接一个方形的电极就行了。

网友(2012-07-01):
我觉得是你的上电极的问题吧,受力不均,把上电极改下试试?

网友:
修改下上电极就好了,上面搞个直的横杆上面镶个小方块电极,你那个工件又行程限制,把下电极杆做长往上拉,减少上电极运动行程就好

网友:
电极 有问题

网友(2014-07-22):
你把电极座的剖视图黑我看看,我玩焊接设备23年了,我们那里有36台凸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