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变形怎么处理(请教)

楼主(2011-06-12):
钢板预热变形,比如一些机械的部件在喷涂铁氟龙后就会严重变形,还需要手工重新调整。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才能避免或尽量避免,除了加厚钢板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多谢了

网友(2011-09-16):
多厚的钢板啊?3mm以下一定会有变形的,一般工厂都是完了之后在用校平机校一下。

网友:
注意一下钢板使用方向。喷前可以预处理一下,消除一下应力。
如结构允许,可以开些去应力槽,或加上钣金上常用的加强凹槽之类结构。

网友:
板薄了是会出现这问题,可以考虑冲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