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油缸回路-两种方式有区别吗?

楼主(2011-06-12):
看图

网友A:
显然是不同的,最明显的差别就是左边的那个只能做到4个一起动作,右边那个可以做到两个两个同时动作。其余没细看。

网友B:
显然是不同的,左边的看是4个 一起动作,但它也有先和后动作之分

网友:
有区别,左边那个动作时不能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是不同的,最明显的差别就是左边的那个只能做到4个一起动作,右边那个可以做到两个两个同时动作。其余没 ...

右边的2个能同时动作?
没有同步控制不能同时动作。但是可以2个为一组动作

网友C:
不是很懂液压,问个可能很弱的问题:左边那张图 最外边的2个阀有啥作用呢?是否可以取消呢?

网友:
当然有区别,不会那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边的2个能同时动作?
没有同步控制不能同时动作。但是可以2个为一组动作

您这是吹毛球屁。您就是装了同步控制也不可能绝对的同时动作,我的意思是油缸之间的并联关系。

网友:
请参考下列链接的讨论
升降平台原理---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544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懂液压,问个可能很弱的问题:左边那张图 最外边的2个阀有啥作用呢?是否可以取消呢?

不能取消,左图最左边的阀用于无杆腔回油,最右边的用于有杆腔回油。中间的两个阀动作时为差动快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是不同的,左边的看是4个 一起动作,但它也有先和后动作之分

左图和右图都是可以一起动作的,但是不能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