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难度焊接挑战,还请各位帮助

楼主(2011-06-12):
    这个是空调压缩机上面的配件   需要焊接    材料为》T8钢  钨钢  紫铜片
                 下有附图   紫铜片上面有个钨钢片
        前面两个是别人焊好的   后面是需要焊的
            要求 1   焊后能加工
                     2  无沙眼 无漏焊
                                  15814166575  韩先生

网友:
找长驱鬼魅大侠,玩定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我对铜焊不是很了解,从你的图看,如果是批量的,你的工艺不对。建议把钢件粗加工,留精车余量,做一套模具,把钢件固定在模具里面,找一家电镀厂,先将模具加热到一定温度,往模具里注入紫铜液体,冷却后,再车,钻机加工

网友:
三楼正解,这东西怎么看都不想焊接能成的。如果非要焊,如果非要焊,乙炔焊吧,把毛坯都清理干净了,然后用乙炔烧融化铜丝,一点一点填充缝隙,都弄好了,光一刀。这么干真不如直接浇筑铜汁的好,浇筑铜水,你还可以在钢件上弄一些沟槽什么的,增加工件强度。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对小弟的关注,这个东西客人已经否定了用乙炔加氧气这个焊接工艺,他这个只能用钎料,在真空炉内焊接,这个工艺还是客人的朋友透露的,另外,现在的工件是粗加工,焊完以后还要精加工,有一定的难度,希望大家帮帮忙啦1

网友:
我不是搞焊接的,说的话不是专业性的。
我看到这个零件,想到的是曾经做过的产品:整流子或者叫做换向器!那个东西是铜片夹着云母或者塑料。那个产品其实也就是向心压紧形成的,当然无法焊接,但是它对强度(分离)的要求还挺高:至少一千转。
铜和钢材的焊接是有难度的,能否考虑一下换向器的生产工艺,线内挤压同时通电达到局部焊接效果?

网友:
帖子里提的要求都能满足,没有问题,别说砂眼,气孔也不带有的,哈哈!焊后加工也没问题。

楼主能不能大概说一下具体要求,比如焊缝深度,表面尺寸,变形量啥的。

我最擅长做这种异种金属的焊接,楼主具体可见我的签名档。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是采用的钎焊。。。。 可惜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过钎焊机器。呵呵

楼主:
我们是做高频感应机和中频熔炼设备的,所以这个冬冬我们做起来很吃力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个办法是找‘鬼魅’给你焊,质量肯定信的过,但价格太低就没有办法玩,毕竟成本在哪里,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真空加压钎焊,零件都处理干净了,放在压力工装里,该焊的面吐焊剂金属膏,放在真空室加热,到焊接温度了,启动加压系统,加压,保持一个工艺时间,也没有问题,但要设计这套东西,也不便宜,包括真空室i,压力工装,也不便宜, 批量小,还不如拿给鬼魅,电子束一下,就很好,

什么都不上,你常压状态玩不了,焊接的质量没有办法保证

楼主:
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他这个是要真空炉焊接的,但是现在有一个小问题,间隙有点大了,间隙在30个丝左右,不知道还能不能焊,还望各位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他这个是要真空炉焊接的,但是现在有一个小问题,间隙有点大了,间隙在30个丝左右,不 ...

0.3没什么问题,只是表面焊缝的宽度会增加,我这的电子束焊紫铜可以好几十深,深宽比也很理想,不加焊料,直接把两种金属熔在一起,由于是高真空下焊接,所以几乎没有气孔。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能否解释一下电子束焊接,他的优缺点,成本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能否解释一下电子束焊接,他的优缺点,成本等.

细讲起来很复杂,简单地从结果来说,即是一种深宽比高达50:1的焊接方式,这是国外的数据,当然也是我的加工能力,国内设备最高是20:1,当然,如果算上不太稳定的研究数据,也有接近40:1的。

由于深宽比大,即可说明,热影响区极小,所以带来的热变形也非常小。例如焊接汽车变速箱齿轮,变形量最大也不过0.04mm。

应用范围来说,可以不谦虚地讲,几乎所有的金属都可以焊接,但也有软肋,极易气化的锌不行,因为金属蒸汽太大,会破坏真空,所以含锌较多的黄铜不能焊。

这张图能看出电子束焊接的焊缝特征以及异种金属的焊接能力,是我这里一个军工件的剖面图。

网友:
不知道楼主找到合适的焊接方法没有,如果要进行二次机加工的话,焊缝强度要可靠才好,我焊过一个不锈钢薄壁密封管,内压打到300MPa的时候,母材损坏,但焊缝处完好。

楼主:
您这个建议很好  我们会考虑的  感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呵呵,受教!

设备成本如何,焊接工人的技术是否容易培训!

前景如何!

网友:
能力有限,看看高手的答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呵呵,受教!

焊接工人很容易培训的,俺教他一个礼拜就可以了,不过好的工艺人员就极其难找,现在国内只有几个人还算看得上眼。
目前主要因为价格原因,市场还比较窄,但我始终认为这种事都是事在人为。

网友:
最理想的焊接方法就是“电子束焊接”。

网友:
这个不算什么高难度吧,直接扔给鬼魅大侠,呵呵

网友C:
这个东西你可以选择电子束焊接,电子束可以焊接的。苏州PRO-Beam德国公司,应该能帮你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你可以选择电子束焊接,电子束可以焊接的。苏州PRO-Beam德国公司,应该能帮你解决。

阁下是波宾的?以前通过宁波一外企和你们那里合作过,哈哈!同行,握个手,波宾离得太远,去得少。
兄弟是做销售还是技术?

网友(点评):
呵呵,我是做技术的!

网友(点评):
哈哈,握手,我也是做技术的,所有机械部分和电子枪。兄弟做哪块?

楼主:
兄弟我们在广东东莞,我是销售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我们在广东东莞,我是销售  感谢

现在找到办法焊了吗?是钎焊吗?

网友:
用钎焊很好搞的啊。真空焊肯定是最好了。也可以不用真空也行。如气氛保护炉。焊料用银钎料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间隙焊接也可以焊,只是工艺稍稍有点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  还请指教我们很急的,  韩先生  15814166575

楼主:
感谢  您电话多少  我联系您

网友E(2011-10-12):
引用 网友B:
细讲起来很复杂,简单地从结果来说,即是一种深宽比高达50:1的焊接方式,这是国外的数据,当然也是我的加 ...

请问一下,,我现在有小零件要焊接,在论坛上发过图纸的。。
手持端的杆是 304材质,而前段的三抓形式的零件是弹簧钢65Mn(或用3Cr13材质),点焊在一起,要求焊点美观,焊接牢固,

两件的尺寸如图示,,

网友:
这个我不懂哦
   广告歌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我现在有小零件要焊接,在论坛上发过图纸的。。
手持端的杆是 304材质,而前段的三抓形式的 ...

你好,你这个件似乎用点焊应该比较好,电子束能焊,但从成本来说比点焊要高(当然质量也高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这个件似乎用点焊应该比较好,电子束能焊,但从成本来说比点焊要高(当然质量也高许多)。

你这边能点焊吗??或者说,你知道北京那家有 这样 点焊加工 能力啊??我的QQ1269673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