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Z25.4螺纹是什么螺纹?普车上如何加工?

楼主(2011-06-12):
PZ25.4螺纹是什么螺纹,就是二氧化碳灭火器阀门的螺纹,这是一种什么螺纹啊?在普车上如何加工呢?

网友:
你可以用数控加工这种螺纹。

楼主:
回复 网友A:

PZ25.4 螺纹规格是什么?牙型角?锥度比?螺距?

网友(2012-06-1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PZ25.4 螺纹规格是什么?牙型角?锥度比?螺距?

PZ是气瓶专用螺纹 有标准可查!我现在遇到和你类似的问题了,不过我想找的是PZ56这个标准上都没有

网友:
是高压容器气瓶专用锥管螺纹   应该是中国的螺纹型号 基面大端螺纹大径为25.4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