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厚板,R角一般为多大比较合适?

楼主(2011-06-12):
想问问大侠,8毫米以上的碳钢板的直角切割,R角一般为多大比较合适。注:控制系统没有拐角减速度的概念。

网友:
我们一般是按照0.5mm干活的

网友:
我知道了,。。。。。。。。。。。。。。。。。。。。

网友:
俺常用通快的3030切割8毫米以上的碳钢板,可以切割出直角。控制系统没有拐角减速度,就麻烦了。可以用不同的R角度试切几次,注意:角度太小,会机器急停震动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