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回转画一个实体,做一个内螺纹,尺寸不对

楼主(2011-06-12):
我是用UG6.0的,我用回转画一个实体,做一个内螺纹,但是出现了尺寸不对,草图上显示的是直径30,而当做螺纹的时候,选中那个面却出现了最小直径43,不知道哪出错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下,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楼主,你说得不是太清楚,你应该截图上面就一目了然了。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像这样做内螺纹的,应该先做螺纹孔再做螺纹,还有就是你可以在螺纹对话框中切换“符号”和“详细”啊,有印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你说那些,我都知道,我用“详细” 画的,

网友:
我试了一下,没有问题啊,你选的是不是直径40的那个圆啊?多试几次就知道咋么回事啦,比如内孔的长度,以及圆弧之间的关系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啊,是直径三十的圆,结果做螺纹的时候选中就变成那样了

网友:
你画的是三十,那是小径,大径是要比三十大的,大概是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讲的详细点吗,我有点看不懂。初学者

网友(2011-11-20):
可不可以在大径那一栏里手动输入30试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