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一个直径150mm的铁环片吸起来

楼主(2011-06-12):
如何将一摞直径150mm的铁环片 每片厚度大约不到1mm,一片一片的吸起来然后套在一个柱子上。急求方法!!!!!!

网友:
步骤一:吸附铁环片(电磁铁,工装整个内圆直径150mm厚度1mm的台阶)
步骤二:移动铁环片(去除多余的,整理铁环片到工装内孔里)
步骤三:套在柱子上。

网友:
楼上的大侠,步骤2是人工的么

网友:
吸!!!!
一定是磁力吗?
用真空吸盘就不会将第二个带起来了!当然,如果工件太脏就用电磁铁,选个合适的吸力的,控制电来控制收放。

网友:
用磁铁吸很容易将周围的零件磁化,这是不利的,还是用真空吸盘好点

网友:
为何非要一片一片的套?多片叠在一起套效率更高。

网友:
上面的方法很好,我建议您使用这方法,不过你的工装要做好呢,不用就不好用了。

网友:
解决方法真的有很多,就看你上下工序的实际情况。实现自动化的话,加工出一片可以直接套进一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需要一片一片加工

网友:
建议用真空吸盘,没有叠料,磁化隐患,至于套柱工序,建议用组合气缸机械手!成本不高

lcs
组合机械手是自己做的还是有成品?

楼主:
回复 网友B:

空气吸盘一定要保持料很干净吗? 组合气缸机械手是什么  我不是很懂机械 我是电班的

网友:
不用很干净的,它是由真空泵虹吸的,组合气缸可以实现上下,前后旋转等多方向的运动,完全可以实现你套料的动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样就太感谢了 我是电班的 对这个不是很懂  组合气缸大概的价格是多少啊

网友:
要看你是买什么样的牌子了!

网友:
这个我做过工件小就用真空发生器真空吸,不过要求工件表面干净

网友:
还是吸盘比较好点!

网友:
应该有更具体的要求吧,这样方法很多的啊

网友:
楼主到生产电机硅钢片的厂家去看看,就用磁铁即可

网友:
可先用鐵板分離器分離後再用永久磁鐵模組將其吸起排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