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管内孔怎么加工的好?急急!

楼主(2011-06-12):
各位师傅,请教个头疼的问题,批量活,304不锈钢管尺寸:外径14mm,壁厚2mm,长140mm。先要加工内孔到11mm,尺寸精度倒还好因为是和o型圈配合的,只要是光洁度要求0.8~1.6,我现在的加工方式是先用加长钻10.8mm的打孔在用11mm的铰刀,可是里面老是会有刮痕,光洁度极差,在后来和客户协商允许两头加工把接刀做在4mm的孔中心可是铰出来的效果还是不行,各位看是否有什么好的工艺和刀具??!!

网友:
铰是万万不可的,拉、溜、滚压

网友:
同意2#的说法,但我认为车也可以

网友:
不知道精拉可以不

网友:
长度不大,拉是可行的

楼主:
    怎么拉?   说具体点。

网友:
批量大适合拉加工!这个拉刀很简单的,找一本刀具手册,适当计算,就可以做拉刀了!不过需要拉床,或者用车床改造哦。

网友:
拉比较好点,3#说车,请问11MM孔怎么车,长140MM刀杆多细

网友:
找冷拔厂问问,采用圆管冷拔加工。或许可以

网友A:
用枪钻不行吗?一次就可以成型了!!

网友:
内孔珩磨可以做到你的精度和光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枪钻不行吗?一次就可以成型了!!

普车上能装枪钻吗?枪钻的成本高吗?

网友:
同意11楼的,珩磨。

网友:
楼主:你所说的工件壁厚才1.5mm,建议用滚压或者冷拉加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

网友:
回复 网友C:

需要改装一下,冷却水泵的压力要足够大才可以!进给要稳定,加一个导向套做定位!

网友:
如果批量加工 用拉床  要是量少 不合算 拉刀比较贵

网友:
哎```直接定这样尺寸的304管子```回来下料  平头  打孔就好了

网友:
我公司也有类似的产品,外圆22.1    孔20.2     光洁度0.3到0.5

网友:
这个看样子还有有点难度的

网友:
主要问题可能是你铰的的时候壁太薄,有振动太大导致的表面质量不太好,有机会可以交流一下!QQ419620499

网友:
量大的话直接订精拔管

网友(2012-02-25):
我这里是温州不锈钢管厂的,有  不锈钢工业管管 需要的,或者关天不锈钢管方面问题需要的....联系QQ397551566   传真:0577-56579696
外径*壁厚¢16*4,¢18*4,¢18*6,¢25*5,¢32*10,¢¢38*10,¢42*6,¢42*8,¢42*10,¢45*6~12,¢48*6~12,¢57*10,¢57*12,¢57*16,¢83*6~16,¢89*6~18,¢108*6~20,¢108*6~28,¢127*8,159*6~25,¢168*10~30,¢175*26,¢180*16,¢180*20,¢225*20,¢194*23,¢210*20,¢219*10~28,¢225*20,¢245*18,¢245*16~30,¢273*10~30,¢300*28,¢325*20~30…¢377*21等等规格,壁厚3~40mm不等

网友(2012-04-01):
你的孔壁太薄,一次切削产生的热量大,没有足够的时间消除热变形带来的加工误差及钻削后留在孔壁表层上残余应力产生的加工误差,一次钻削加工出来的孔壁粗糙度也较大,不宜直接用来进行精铰孔加工。因此,为了减少热变形和残余应余应力对精加工的影响,应采取多次扩孔加充分浇注冷却液的方法减少粗加工留下的加工误差,以提高后续加工精度。扩孔扩个2次,你加工出来的表面粗糙度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如果批量大可以用冷拔或者精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