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窄槽丝杠怎样加工

楼主(2011-06-13):
遇到一个有难度的或。直径19,长度1000MM——750MM几种规格的丝杠。螺距2MM,关键是槽宽0.5MM槽身3MM。选择什么刀具和加工方法来干呢?有用高速钢手工磨刀干的效率太低。

网友:
可以试试数控纵切自动车床,
取决于零件材料是否易切削,
多次车削
也可以试试铣削

网友:
可以试试旋风铣,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
用0.5mm的铣刀铣削。

网友:
槽宽0.5MM槽身3MM?这样的设计是不是也是属于“鬼斧神工”了?

网友:
量大旋风铣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
可以试试旋风铣,应该可以做到

管理员 -10 拷贝三楼,多次了。

网友(2012-05-08):
加工方法很多,可以上我公司网站上查去,说不清楚了,(*^__^*) 嘻嘻……

网友(2012-06-13):
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花键铣,如果通槽的可直接滚扎

网友:
可以用锯片铣刀啊。0.5MM的是有的。呵呵

网友(2012-10-11):
我们公司的就有,济宁利兴丝杠,你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