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钣金中是圆弯头好做还是方弯头好做

楼主(2011-06-13):
因生产线通风需要做薄钣金管道直径400毫米,长度8米,有2个弯头。是做方型管还是圆形管好啦。高手赐教。在线等

网友:
同向的布置,只有上下游关系,方弯头好做,
多向转折的,圆弯头好做,

圆弯头,要有会玩‘虾米节’的师傅,什么角度,多少节?,会这个就可以了,设计人员多数不懂这个,

系统中,一般长线布置用圆管,室内风管考虑与风口衔接的,用方管,

网友:
长度8米,有2个弯头--当然是方形管子好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了两张图片,虾米节应该是这个东西,这里"三维"好用,展开容易点,不用找点画图,当然这个需要一些基础的和经验性的东西,画草图的更高级,呵呵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阿拉就玩这个,这是薄管道的精髓点之一,其之二是大管道振动的控制,之三是吊架设计,哈

网友(点评):
听起来有深度,有含量,呵呵~

网友:
998真是无所不能啊,啥子都能搞!

网友(点评):
恩,我也有同感。998好像什么多做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998前辈,虾米节是不是一种弯管设备?

网友(点评):
看4楼,应该是一种结构形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弯管结构,是把直管做成斜端面,一段一段翻边咬合的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大侠我这样理解的对不对:
1.这种薄管结构一般就是只用在送风方面,比如通风、输送热风或除尘什么的,因为气密性的缘故也不输送特殊气体,也见过包住玻璃棉给蒸汽管道保温用的
2.厚管虽然可以这样仿造这种结构形式直接焊起来使用,成本感觉要比弯制的低一些,适用性也大,不需要弯制设备,但实际中少见,因为可靠性不高,生产效率也低
(感觉说的这两点像是废话...)

另外,这种薄管的虾米节结构的难点在何处?感觉外形尺寸的精度要求也不是很高,是保证外翻咬合的气密封的手艺功夫,还是要把特定角度的弯头拆解成几节,在哪截的设计问题(感觉也不是很难,多见几件东西就有模式了吧?拆的水平高的效果就是不一般?)

还有我发现我上面说的三维展开那个其实是理解成另外一种情况了,就是需要把薄板卷成管的时候,但是一般直接在直管上截个角度就行了,需要展开那种的情况还是不太多的,而且还需要焊接,是我没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大虾,这个就是做通风用的,并且是一般通风用途,输送比如煤气还不能这么用,有相应规范,

虾米节,是个手艺,不是技术,就像阿拉以前说的九层球,都是手艺,

设计,你只要知道到多大直径,多少角度?用多少节,就可以了,其它是工艺问题,就象玩焊接,你图纸完全写明白就代表你懂焊接,而不需要你把那个焊缝焊好,当然,你能焊,代表你更厉害,

我是设计完以后,把施工的叫来,施工的工头一定带一个手艺师傅来,相应一个直径,有一套样板,背着就来了,薄板的,阿拉卷一下,对着平面对一下口,OK,就说明有手艺,没有手艺就是南郭先生,哈哈,南郭,就撵走,很简单,

就像阿拉给人家玩东西,说都说不明白,阿拉就可以被赶走,阿拉就这么对人家甲方说 ,哪里阿拉混事,就撵阿拉滚蛋,甭客气,哈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解惑~没有坚强的神经,当不得南郭先生啊,被撵的感觉可不好~做事决不可混,我对此有些认识了~

网友:
撒发生发生sdssss 所的发生法

网友:
虾米节挺有意思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感谢各位大虾,学到很多

网友:
通风我在行。
如果有空间,当然是圆风管最好,阻力小,方管阻力大,但可以省空间。最小可做到80高。
对于师付来说当然是方弯头好做,圆的90度要5节虾米弯,对接的咬口挺难。

网友:
金林板金展开,Autopol

网友:
关于管道非金属纤维织物膨胀节的设计,998有什么高见

网友(点评):
这个分高温与一般使用的,高温的,是陶瓷纤维的伸缩体,铝氧化物的覆盖层,转炉烟道用,还有高温燃烧设备使用,一般结构的,种类繁多,不知道大虾说的哪个?高温的有利润,阿拉玩,哈哈

网友(点评):
俺也玩这个,不过900度的都是锅炉厂设计好的,哈哈。我想问的是导流板的结构对管道内的流体而言能引发多大湍流,需要空气动力学分析吗,CFD模拟过,没什么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