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胶管接头都是什么形式的

楼主(2011-06-13):
哪位大侠帮忙说下,一般胶管的接头都是什么形式的,直接螺纹连接的还是法兰形式的啊,准备跟集成块连。谢谢了!

网友:
快速接头。。。。。。。。。。。

网友:
简单来说有A,B,C三种,一种是平头,一种是奶头状,还有一种是奶罩状。现在高压的用的是柱状插入后螺纹连接。具体你看机械手册液压部分。本站有单行本下载的

网友(点评):
很黄很经典!

网友(点评):
哈哈,别人问我。我都是这样回答的。好记啊

网友:
快速接头。。。。。。。。。。。 " d0 M& M0 s  l7 \0 p

网友:
接头为好H和A型接头,H为和尚头形式,属于锥型密封,A型属于平头,高压的大多数是H型,还有法兰连接,为分体式高压法兰,A.B型,还有就是方法兰了。

网友:
常用的A,B,C型三种接头的样本你可去以下网页看看,或许对你有一些帮助。http://hzdfyy.com/js/jg4.htm

网友:
挖掘机上的用的主要有两种,螺纹连接和法兰连接。其中螺纹连接有24度锥密封,和平面密封。法兰连接的主要有标准型和重型。

网友:
关键要看你的集成块上油口的形式 ,系统的工作压力。才可以选择用那一种接头形式的高压胶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