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精密件,大家都是如何控制其加工尺寸保证加工质量的

楼主(2011-06-13):
对于精密件,大家都是如何控制其加工尺寸保证加工质量的。大家都来晒晒高见吧

网友:
做好加工製具 ,全檢!!

网友:
第一:精密的加工设备和技术高超的加工人员;
' t! E* R  _& C3 h第二:精密的检测设备和认真负责的检测人员;  ^2 f- }! t/ [
第三:完善的规章制度。

网友:
用伺服进刀,伺服带动正反丝杆做夹具,应该可以保证

楼主:
保证加工质量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要精密的机床,完善的加工工艺保证加工质量。二是要用自动化检测设备,高效完成在工件加工过程中的质量检测,进行自动补偿从而控制了加工精度。

网友:
第一是人,第二是设备

网友:
在机床条件一定的情况下 在安排加工工序时 重要部位粗加工后的质检

网友(2011-08-02):
刚入精密机械这行,学习了

网友:
首先要从设计上尽可能的控制以从根本上保证其保质的加工;还有就是较容易想到的加工人员和设备

网友:
还要有好的热处理工芝

网友:
[一]精密涂层技术,区别于传统机械修造技术的两大特点。
1,采用现代复合材料作为摩擦副中一方的工作面,代替传统的金属~金属摩擦副。从而赋予制造,改造,修复后的零部件以优异的摩擦磨损性能。以DP系列高分子复合材料已经达到的水平为例,DP复合材料~钢摩擦副的磨损率可低到一般货车用巴氏耐磨合金的1/7。摩擦系数[代表减磨性] 为铁~钢摩擦副的1/10。不言而喻,使用寿命必然由此大幅度增长。更可贵的是,从此机械修造水平,不再是恢复机械当年制造时代的水平,不仅整旧胜新,而且是与时具进,和发展中的复合材料,纳米材料并驾齐驱。修一次好一次。复合材料还可以解决高温焊接无法解决的问题。
2,采用一步到位的涂层模压成型工艺,代替传统的,一个工作面,一个工作面地粗加工,精加工,钳工镶配[修理时还要增加焊补,热处理,调直等工序]。大量精简修造工序,和工序间往返运输和等待时间,缩短周期。同时不需要昂贵的精密机床,热处理设备投资,高技术工种。可以成批生产,修理,其效率之高,成本之低是传统工艺无法比拟的。
再者,由于各工作面的,涂层工序都是在在同一工装中,一次调整,同时完成的。各工作面的形状,尺寸,公差,粗糙度等标准由工装保证,全面达到互换要求。涂层操作时涂料尚接近于半流体状态,几乎可以按需要,随心所欲地,调整各个工作面间或工件间的相互组装位置,满足高水平要求。例如,同心度,接触面做到接近100%。其精度之高更非传统工艺所敢想象的。

网友:
精密的产品加工,最主要的还是需要机床的性能够精密,这个找到了80%的主导地位,其次就是技术人员的能力了,如果要求更高点还要考虑车间加工环境问题

网友(2013-07-11):
好床子,好人,好工艺,好刀,好材料,好检验设备

网友:
顶3楼的 说的有点对

网友(2013-08-28):
好设备+好刀具+适当地检具+好管理+好的员工

网友(2014-06-25):
采用最新的GT&T技术

网友:
好的加工师傅,床子要好。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机床的精度够,夹具合理,然后工艺合理,再就是工作人员的加工经验了。

网友:
按AS9100航空航天质量体系去做

网友(2015-04-02):
增加在线监测系统,在加工中直接对工件进行测量、刀具进行检测,可以大大提高产品精度和成品率。

网友:
1.好的管理
2.好的设计
3.好的机床
4.好的加工人员
5.好的质检

网友(2015-06-10):
尺寸链较短时可以,但是长了就考虑通过调节来提高整个系统尺寸的精度

网友:
有些器件不能单纯的指望加工精度,在设计的时候要预留调整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