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炮塔铣的主轴扭矩一般能达到多少,主电机功率多大。

楼主(2011-06-13):
想购买一台立铣,但听说炮塔铣也比较适合现在的加工零件,请问炮塔铣的规格有哪些?分别的主轴扭矩一般能达到多少,主电机功率多大。谢谢。

网友:
看你要买多大的,一般用场4#铣多。6#功率最大

网友:
看你要买多大的,一般用场4#铣多。6#功率最大

管理员 -10

网友(点评):
兄弟 挣积分跟做人一样 做人 要厚道

网友(点评):
多处回帖拷贝上面回复

网友:
刚查过4#铣主电机功率是3HP 或说成2。2KW是锐地4#铣。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该主轴通过何种形式进行连接,是皮带还是齿轮。能输出多大的扭矩啊

网友:
炮塔铣是皮带。扭矩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皮带传动的话,那扭矩就很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4#铣主电机功率是3HP 或说成2。2KW是锐地4#铣
扭矩不知道找个机床公司的问一下
炮塔铣加工零件没有问题
4#飞刀铣平面一刀1——2个毫米没问题
你要是加工大件可以考虑6#的
扭矩要求大就考虑钻铣床,齿轮传动的铣平面力大,也可以打孔

网友(2012-06-27):
初级传动是皮带,后面的就是齿轮了,扭矩也不会很小,毕竟电机功率和主轴转速在那摆着。
扭矩是可以按着参数算出来的。

网友:
皮带转动他有一定的矢量。也就是说丢转。当遇到强力铣削时这种现象就体现出来了。主要还是刚性差。和齿轮转动没法相比。

网友:
如果你关注扭矩、刚性、精度等问题,就不要买炮塔铣;如果你关注价格、灵活性、普通小批量加工可以选炮塔铣。

网友:
炮塔铣床能当立铣用吗?? X5025立铣就比炮塔好的多 我说的是刚性 铣床对刚性要求高 不然应该一刀铣过去的 你分2刀 3刀 没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