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圈磨损了咋办

楼主(2011-06-13):
我们的一台旋转设备,传动齿与大齿圈间隙较大,导致设备启动、停止或减速时运转部件不同步。
诚心请教:在不更换大齿圈的情况下,对传动齿进行改造可行吗?如何改造?
谢谢高手的赐教!!!

网友:
对传动齿进行增大移位係數改造,是方法之ㄧ

网友:
查查齿轮手册,再上来提问!

网友:
在齿轮已加工好的情况下,变位不器作用吧???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看吧,如果要从齿圈下手,注意好变位系数的选择不要影响传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齿圈磨损的可能性很小,确实如此配做一个配对齿轮是可取的,排故要慎重。

网友:
具体看吧,如果要从齿圈下手,注意好变位系数的选择不要影响传动

网友(2011-08-31):
   如果是均匀磨损就好办,磨损多少传动齿轮就增加多少就好了,要是不均匀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