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压丝锥和切削丝锥外观方面的区别?

楼主(2011-06-13):
挤压丝锥和切削丝锥就外观方面有什么区别?

网友:
是不是切削丝锥中间有明显的排销槽

网友:
切削丝锥表面有走刀印吧

网友:
挤压丝锥的槽很窄或者干脆没有

网友: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切削丝锥截面是个整圆,而挤压丝锥截面是个多边形。因为有挤压棱。

网友:
挤压丝锥为无槽丝锥,他是利用塑性变形的方法加工螺纹的。挤压锥部是具有完整齿形的锥形螺纹,工作部分的横剖面为曲边棱形。

网友:
切削丝锥都有排屑槽,有铲背量,从前刀面向后直径越来越小,也就是直径最大位置在排屑槽位置。
挤压丝锥可以有排屑槽,也可以没有。丝锥直径最大处不再排屑槽位置。

网友(2011-07-14):
切削丝锥必须要有排屑槽,而且刃口的切削角度一定要有,最基本的前后角是一定有的啊,它攻丝的主要形式是切削,是要有切屑的
挤压丝锥可以没有排屑槽,而且通体可以都是圆的,不存在后角,因为它攻丝的主要形式是挤压,是不会有切屑产生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切削丝锥和挤压丝锥还有一点区别就是:
攻同样尺寸的螺纹时,在选择丝锥底孔钻的尺寸上一定要有区别。一般如果选择挤压丝锥的话,底孔钻的直径要比选择切削丝锥时的底孔钻直径大。有点绕嘴,好好分析分析吧。总之就是挤压丝锥的底孔钻直径要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