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型号的拨叉?

楼主(2011-06-13):
拨叉

拨叉

请高人指教!

楼主:
要在CA6140车床 上用的.

网友:
楼主是要到卖配件的地方买这个吗?需要个具体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搞课程设计啊,呵呵!

网友(点评):
照样做就可以了嘛!管他什么型号?

网友:
哦,我这边616的到可以帮帮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如果是拨叉我想应该是沈阳的机床。那个东西对容易坏了。我都换了78个了。不过看你的那个图纸应该不是我们那种6160的。应该是其他系列的。它跟轴连接那条插销孔很不容易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