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转盘需要精确定位

楼主(2011-06-13):
设计一个转盘加料设备  转盘有四个工位可以加料  如何精确定位 要求转速不高 而且没有惯性。  是用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还是分割器啊 性价比高一点的 ,高手指教!!

网友:
分割器+普通电机就OK了,其他的还需要要控制器和支撑转盘的装置

网友(点评):
比较普遍的选择。

网友:
我想用一台普通电机加不完全齿轮机构就可以实现4个工位给料啦,

网友:
普通电机 加感应 加气缸精确定位应该是最省钱的了吧!

网友(点评):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成本是省了,当中必然损失效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伺服电机可以吗、然后加气缸转盘上下移动 这样可以吗?

网友:
看你的精度要多少啦。你把方案简图及技术参数放上来

网友:
精度高的话用分割器了,先上方案看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看你的精度多高!  伺服一般这样的情况是要加减速机的,他们的精度对于小盘可以达到好点的效果,要是盘大的话效果就不好了, 之前我有用伺服带圆盘就是有虚位,后来加了气缸重复定位。

网友:
分割器,不完全齿轮,槽轮机构,立体凸轮机构加普通电机都能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完全齿轮 磨损情况怎么样啊  使用寿命长吗?

网友:
伺服转台有卖的 3—5万 精度在0.1°左右吧

DD马达回转工作台8万左右,精度0.02°左右

要更便宜的,不要求精度的,不如用气缸+棘轮机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要最经济的方法可以达到那种效果 , 普通电机加上不完全齿轮就可以吗?
使用的寿命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转速不快的话使用寿命没问题,耐磨性也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转速不是很快 我第一次用不完全齿轮 不知道定位如何  怕用一段时间出现定位不准  那样就麻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齿轮传动的精度是没问题的,你如果心里没底的话可以咨询一下你身边的老师傅,另外你在详细的看看不完全齿轮传动需要注意的地方吧。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做有把握的事,是相当有必要的。用分割器吧,想那么多干嘛

网友:
一般的,分割器都能搞定的。

网友:
旋转转盘用步进电机+分度盘定位(分读盘盘上开孔用光槽判位),驱动转盘用凸轮机构或偏心轮机构实现,电机用步进电机即可

网友(2011-08-01):
用伺服和步进维护成本高,价格也不低,用凸轮分度器精度高,不会误差累积,价格也不高,3000左右的也不错,而且不用维护,

网友:
就用DD分工器,只要转盘跟分工器装配到位了就差不多

网友:
气动分度台,¥12000左右,电磁阀驱动了,摆角重复精度正负0.03
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