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50车床的尾座夹紧力是怎样要求的,有相关标准吗?

楼主(2011-06-13):
请问对于6150车床的尾座夹紧力是怎样要求的,有相关标准吗,请教!
我公司一台6150车床的尾座存在与导轨夹紧后,尾座顶尖顶住工件后,用大力手摇手柄时,尾座向后移动的现象,用啥办法能避免,有相关的标准要求吗?是摩擦力不够还是不符合使用要求。这样大力顶,会损伤主轴轴承吗?

请诸君指点。谢谢

网友:
尾座夹紧力是可以调整的,调紧一下圆螺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尾座的夹紧力已经调到极限了,但在顶住主轴后,用双手搬动手轮,还是发现尾座有向后移动的现象。现在是考虑在尾座后的床身平导轨上增加一个销钉,作为尾座的限位,这样可以顶紧较大较重的工件,但是,担心会影响主轴轴承及尾座轴承的寿命。

网友:
大力顶,严重影响机床主轴轴承寿命。不知道楼主工件多重,呵呵,不过我也还真很少计算主轴的承载载荷。

网友:
尾座可以用扳手锁紧螺母来固定,但工件并不需要顶死,加工过程中工件也有热胀冷缩,顶尖是需要经常调整的。

网友:
尾座定位不紧?吊紧螺丝不好了?应该比较好解决的。至于伤不伤主轴,我想在机床加工范围内应该没问题的,不要就是设计的错误,我估计你的零件蛮重的,注意安全,夹夹紧,顶顶好

网友:
手动尾座夹紧常用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偏心块锁紧,一种是螺母锁紧(人工扳手)。用螺母锁紧的,只要下面的锁紧板不是太薄变形,理论上肯定能满足使用要求。偏心锁紧的,如果锁紧力不够,维修或更换一下吧,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