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心卡盘上怎么加工细长轴

楼主(2011-06-13):
实心卡盘上怎么加工细长轴,调头好像不可行啊、而且轴的两端都很小,中间大!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帮哈忙啊!!!先谢谢了
这是大概形状、精度在一丝左右。

网友:
这还叫细长轴呀 ?  没有型位公差吗 。 没有粗糙度吗

楼主:
实心卡盘加工啊,我现在考虑的是怎么把他的外形轮廓加工出来。精度就只是后面的控制了,,,指点一下可以么?

网友:
粗车一头掉头粗车另一头,双顶尖精车,粗糙度值小就外圆磨,又保精度,又保同心度。

网友:
细长轴加工,学习了!

网友:
哈哈,这也叫细长轴,先粗车一头后调头粗车另一头,再双顶尖精车。

网友:
               原来这叫细长轴~~~~

网友:
没什么可说的,学习学习

网友:
我感觉只能调头加工。搞个通心的啦

网友:
把液压拉杆换成拉管, 把中实的卡盘换成中通的卡盘..做两个螺纹的接头就可以了,我以前改过的,只是这样的主轴也不是完全通的,工件不能长过拉管的长度!

网友:
来学习的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粗加工后,
再上磨床

网友:
不重复前面的说法
个人认为还是空心卡盘更好做

网友:
看下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

网友:
实心卡盘,长轴加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