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拜师 求掏孔刀的形状及磨法

楼主(2011-06-13):
刚出徒一个月  给了个这活儿   掏空的   毛皮料是内孔34的圆管 外圆不用动    掏孔和车台   今天没把我烫死  听说铁屑能从车后面出去(本人经历事儿少没见过)希望论坛有那个大神指点一下迷津,我看百度说的磨法试了不行的,,,,,,最好能说详细点啊,   那个工件我传上了  自己画的凑合看哈

网友:
内孔底孔34,图上33.5,工件长度有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工件才  38.5    很短的 就手指头还短呢   不会颤的

网友:
建议降低转速,增加进给,断削槽不要过宽

楼主:
在线等啊   今天外面35°C  车间我就不多说了  衣服穿的很严实。都湿透了  脸上手上没少挨烫  就希望今天你们能给我这事儿解决了  明天不想在那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速500    内孔加工量不大就是那个台阶量大  就是那个烫人    我感觉问题就是出在刀上  我的刀肯定不对路了。平时我车外圆的时候没有这样过  谢谢你说的我会注意的

网友:
台阶一刀过的话切削热较大,转速低点要好

网友:
把你的刀刃磨的低些,卷屑槽最好窄些。这个跟你的前角有关系。即使卷屑槽宽,但是前角略小,也可以成卷从主轴孔排屑。还有走刀。太快了就断屑了,还是乱飞。自己多多实践。这个不是文字就能说清楚的

网友:
粗车500转高了,如果你是断屑,零件末端靠爪子有空隙,刀没磨好吃削量不合适的话可能到处飞,300转合适吧,也不一定非要从后面排啊。台阶孔余量差别大,所以刀的槽也别太宽,2个宽合适了,镗孔刀后角的角度大点要么就小些别到大不小的,要卡刀。这个零件很简单啊,我也是个半调调,希望交个朋友,有困难可以相互帮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说的  我明天去试试去  你的意思是刀要磨的前面低后面高  并且断屑槽窄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工件是要做定位用的  12的光洁度我不知道高不高我的车床是136A的  是我们厂最小的,这个车床干这个活最大的好处是不用按定位  因为工件不能进到卡盘里面而且主轴的直径大于工件的直径,铁屑断了也没事儿的  就是别在往前面乱飞了,今天干完了打扫卫生  主轴里面没啥东西  全飞出来了。。。。谢谢你说的   在论坛里都是朋友的  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我只是想知道师傅们干活时候的刀具都磨成什么样子的,到底有没有能从后面出铁屑的车刀呢

网友:
从后面出屑很正常的,卷出去的嘛,我卷过20多米不断,看你的转速、走刀、吃刀量、刀槽宽、槽偏的方向来配合,大致上是这些吧,他们那些专业的术语我不太了解,只能这么解释了。多磨刀,慢慢换这几种方式,经验都是试出来的。我今天才进论坛,我想建个QQ群多加几个朋友,有兴趣加我QQ啊182379041

网友:
是。多试试。实践出真知

网友:
看你的转速、走刀、吃刀量、刀槽宽、槽偏的方向来配合
多试
多磨

楼主:
今天车床坏了  不过刀我磨了 在别的车床上实验了一下。比较成功就是铁屑不连,不过虽然是碎屑但是基本不往外面飞了   刀前面底后面高  卷屑槽 前面窄后面宽

网友:
呵呵 孩子要是不带台阶从主轴后排削可以 带台阶就不可以了 90度刀要清根的刀长卷削从主轴排不太可行  你弄个软铁皮卷个桶放在工件后面把工件和卡盘的缝隙挡住 工件前面的弄个东西放大托板上 呵呵 就烫不到你了

网友:
用文字来解决你的问题难点儿,建议还是先练磨刀吧。车工一把刀嘛。

网友:
刀反装用右边的刃沫向下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工件刚好能自己挡住卡盘  嘻嘻  后面一点缝隙没有的,  就是往前飞

网友:
如果非的要卷出去的话可以试试槽偏的方向忘主轴孔方向,刀尖高后面低,槽的宽度和吃刀量走刀就你自己配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俺也是新手刚做普车,来看看啊,说说你是怎么磨的啊,
我前段时间车直径136*145的孔,铁销全跑后面去,害的我还要不停勾,,,,

网友:
楼主,什么材料。刀尖别倒角,以前这么干过,也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走刀别慢了。只能靠自己多试验,这样表达谁也表达不清楚的。

网友:
你这个活最好是 300多转。走刀调节到不 乱崩屑为好。刀前磨低对你的刀寿命有影响,最好就是把槽往后开,别离刀刃太近,同时,内孔刀要略高于中心才会好出屑的 。。再有不懂得加我QQ吧,我大体的可以跟你讲讲。21958379

网友:
台阶不长的话,把深度定好,由内向外拉,一刀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什么由内向外啊 详细点啊

网友:
销长可以从后面出,但的确出销长是最不合理的也不安全的,转速和进给都是成正比的,也有特殊的时候,一搬来说像这的情况在刀上找问题,不是断销槽就是刀前的负角要么就是刀过度面宽再有对刀的中心高也是有一定的说法的,你这工件本来直径不是很大,在孔里弊销弹出很正常。有一个简单的法做一个工装,说白了解就是个套筒样的东西,把工件卡在套上,套筒要加长三爪多长你就做长出它就可以为的是方便把销引到主轴孔里去。。。。。。。。

网友:
晕!内孔34的圆管车成33.5?

网友:
刃倾角为正。进刀慢点,是什么料的呢?槽开大点试试

网友:
是的,卷屑槽是个重点,窄而深才能断屑

网友(点评):
窄而深不但能断屑,还能崩刃。O(∩_∩)O哈哈~

网友:
我也遇到相似问题同求解答!直径125长184钢圆要求内孔掏喇叭口一边内直径105另一边是40。怎样做可以快一些。

网友:
粗镗内孔走刀别太快,铁屑薄一点才好卷而且不乱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