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4gas螺纹 急!

楼主(2011-06-13):
请教!3/4gas螺纹孔的标准是什么!具体参数?大径小径是多少!及其他参数!

网友:
3/4gas是旧国标标注,3/4是直径代号。G是螺纹种类代号。G是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a是公差带代号。s代表短旋合长度。
大径d26.441.中径d25.279.小径d24.117.每25,4mm内的牙数是14牙。螺距1.814.牙高1.162.有效螺纹长度14.5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