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喷涂层划伤

楼主(2011-06-13):
以前设计的设备在组装产品时,会划伤产品表面的喷涂层。请教下组装产品的夹具用什么材料或者表面怎么处理下,可以防止划伤?由于组装有一定的精密度,所以需要容易加工到一定精度的材料。另外求教下划伤的机理,跟表面粗糙度有关,还是跟材料本身的硬度有关?

网友:
楼主是要组装什么产品呢?这跟你的产品大小、形状、材质都有关系的,有的产品指甲轻轻一划都有痕迹,有的产品就是用刀片都划不动。你这么笼统的问题,让人无法回答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夹具会划伤产品表面,产品是方形的,产品是铝合金的,表面有喷涂层,夹具是方形槽,现在考虑夹具换材料做,或者对夹具表面处理。不知道前辈有什么建议,谢谢了。夹具有精度要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加什么样的保护材料,能不能推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