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显示用的是小数, 请教高手

楼主(2011-06-13):
而且比例显示用的是小数,这是怎么会是?请教高手谢谢!

view_scale_format               改ratio_colon可还是小数显示

楼主:
那位高手帮帮忙呀!!!!!!!!急

网友:
没图 没法帮

网友:
你把图贴出来。别弄成附件。

楼主:
不是的是我弄错了!!!!!!!!!!!!

楼主:
就是工程图比例显示1:10变成了比例0.1,我在绘图选项把view_scale_format        改ratio_colon可还是小数显示
急急!!!!!!!!请教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