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是不是用来控制油温的?

楼主(2011-06-13):
想问一下这玩意到底是干什么的,望大侠们赐教

网友:
好象是测量温度的。

网友:
看样子象热电偶测量油温的

网友:
前端那个应该是热电偶测温的

楼主:
美国佬的东西,放在油箱里的,这是一台旧机但不知道到底是干什么的

网友:
看起来是个温控水/气阀。
感温探头和线里面封闭有油,当温度升高时,油受热膨胀,就推动阀芯打开。

网友:
应该就是个液温控制器,和我用过的一款国产的样子很像

网友:
恩,我感觉和7楼上的一样。

网友:
温控阀,我处类似的用在液压冷却水的进水管路上,油温升高,阀芯向上顶住弹簧,进水流量变大,冷却油温

网友:
有标牌可以看看呀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这东西现在我们都没有使用,温控用这玩意是不是有点太复杂了

网友:
好像是测温的。

网友:
我用过这个东西,是检测油温的,带有报警装置!

网友:
是膨胀阀吧,利用温度控制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