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5CRMO锻件该用什么型号刀片!

楼主(2011-06-13):
35CRMO锻件该用什么型号的手摸刀,自由锻的外圆和孔都很椭,库房里YT15的太多就没去换,稍微撞一下就蹦刀。该买什么最吃票子啊,YT5还是YG8?
80卧车。零件长200,孔300,外圆500。75转,吃刀15个,0.4走刀合适吗?
请教一下师傅们,谢谢!

网友:
用w1w2试试吧,给进还行,感觉有一点大。

网友(点评):
我只用过YT5,YT15,YW2,YG813。你说的W1W2简称吗?

网友:
yt5,耐冲击应该可以,yw2也适应中碳合金钢的粗加工。75转有点快,粗加工30、40转,0.4走刀外圆可以,车内孔有点大。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0.4走内孔的确大了点。40转太慢了吧,咱的提高效率啊。到底YT5还是YW2好些呢

网友:
切削速度你算过吗,内孔40、50米就可以。至于yt5,yw2均可。刀的角度很重要,注意磨负刃,保护刀刃。

网友:
镗内孔最好出c型削。

楼主:
我想问的已经知道了、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切削速度快了,内孔40、50米就可以。刀的角度很重要,注意磨负刃,保护刀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