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旋叶片(搅拌机上,像地钻)用的,这个叶片板筋怎么加工?

楼主(2011-06-13):
如附件图片及图纸,像这样的螺旋叶片采用什么工艺加工最快最省?望指教。谢谢各位了。

网友:
冷拉好了,很简单的~

网友:
用挂钩挂住用葫芦冷拉,或套芯轴卡住用千斤顶顶效果都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扁铁挤压,外圈薄,内圈厚,

楼主:
这个旋转叶片就如同三D图片一样。 很小的。  上外圈:130mm ,下外圈:120mm, 高度:150mm

还是没见过怎么做? 各位有更详细的资料或相片/视频没? 望能指教。切急! 拜谢。

网友(点评):
多厚的板材?一般采用卷圆机就可以

网友:
多厚的板材?一般采用卷圆机就可以(太薄的材料就要采用其它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螺旋叶片的厚度是2mm, 但这种螺旋叶片有点喇叭形(即越来越大),而不是直筒形的。这种喇叭形也可以用卷圆机吗?谢谢了。

网友(点评):
看到你的图片,好像是2mm*10mm的材料,卷成内径90mm--110mm,高度150mm的螺旋片,这个150mm可以理解为螺距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螺距有些产品,螺距长点,有的短点。我这的150是指总高。就是上圈到下圈的距离。
产品的叶片是呈现喇叭形的(就是每圈的外径不一样),不是直筒形的。不知道你提供的图片(应该是直筒形的,如同弹簧的外径拉伸后,还是一样),但我实际的产品是外径逐渐变大式的。

你的工艺也能做出来? 菜鸟一位,所以多多包含。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螺距有些产品,螺距长点,有的短点。我这的150是指总高。就是上圈到下圈的距离。

可以采用两种控制(螺旋外径)的方法,一种是控制全程(即高度),一种控制螺距

网友:
没留意螺旋是带锥度的,2mm板太薄了,如果能厚一点,方法倒是有~

网友(2011-07-16):
你这个产品的不是太难,就是钣金放样,下料,拉伸,放样时要算好尺寸,2MM的板拉伸倒是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