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喷塑和喷粉是不是一回事?

楼主(2011-06-13):
用途上有没区别?

网友:
我们这边所说的,喷塑和喷粉是一回事,粉末喷到工件上,经过200度左右的烤箱,出来就是塑层了。

网友:
200度要烤多长时间啊,听说是6小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那么长,前处理和喷涂,整个过程大概2小时,速度与工件的大小,及工件的空心实心有关

网友:
听说有热喷涂和电喷涂,是怎么回事,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钣金上被喷了一层厚厚的象石灰粉一样的粉,然后进烤箱2H
出来就是桔纹面了。

网友:
喷塑和喷粉应该是同一个东西。最常用的是静电喷塑。先除油,然后酸洗除锈,烘干后,静电喷塑,烘烤固化。喷塑的塑粉分环氧、聚酯的,有的中间还有别的添加剂。用途不同塑粉的材质也不同,室内和室外,是否有温差这些工况来决定塑粉的选用。塑粉的材质又决定了其烘烤时间。烘箱的种类也是影响烘烤时间的重要因素。有油浴,热风的。要求恒温一段时间。(160-240摄氏度)之间不等,依据塑粉的材质来决定。出来是垂纹还是磨砂或者是哑光的等等这些也取决于塑粉的调配。影响烘烤时间的除了上述因素外还有烘箱内工件位置是否影响热风循环有关,工件的大小以及厚度基本不在考虑范围内。所需要考虑的仅仅是能否放下工件。

网友:
从来不知道啊!见识了。

网友(2013-10-11):
这个比较容易混淆,需要看是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2017-06-26):
喷塑和喷粉在钣金上用得多吗?

网友:
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