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眼轴承是什么东东啊

楼主(2011-06-13):
今天设计中要用牛眼轴承,以前见过,但对这种轴承不了解。不知道承受冲击载荷的能力怎么样,还有就是好像还有单眼皮和双眼皮的区别,昏迷。有哪位大侠介绍一下啊

网友:
也叫蜗头轴承

网友:
请问牛眼轴承有什么用途?

楼主:
上张图片,大家看看

网友:
第一次见识,多学习

网友:
这种轴承多用在哪里?不知道 做板凳听课?

网友:
这个轴承还真没用过,有用过的给介绍一下吧,刚刚百度没搜到啥有用的资料。。。

网友:
有没有哪位大侠给点具体的资料讲解下!

网友:
这个玩意又叫万向球,百度上有相关介绍,但是我不是做机械的,具体做啥应用,俺还真不知道!http://baike.baidu.com/view/2250656.html?wtp=tt

网友:
一般用在工件或随行夹具传输上,尤其是装配线上转向的地方

说白点就是利用它的万向性,使通过它的工件在外部动力作用下可以任意转向,

网友:
物流运输、空运货物、传送部件等都可以用到,就是一块板子上放N多个,然后上面可以放重物直接滑动了

网友:
路过,学习,长见识了,,,,,,

网友:
还没看出来有这么大的用~~~~学习了!

网友:
有耐酸、耐高温的轴承座吗??

楼主:
估计有,不锈钢的应可以耐酸耐高温

网友(2011-08-11):
也是第一次见识,学习了

网友(2011-10-24):
好像是铣边机上有用的吧,床面上用的,方便移动工件吧

网友(2011-12-05):
单眼皮,双眼皮?楼主真幽默,呵呵  。牛眼轴承就是万向滚珠  QQ1466620812  我们就做

网友:
脚轮轴承吗 是不是

网友(2012-02-09):
这就是牛眼轴承啊,经常见,就是真不知道

网友:
六缸柴油发动机输油泵上有,调整平衡用,以免发动机产生飞车故障,不过不是塑料的。

网友:
听说过,没见过,有道理。

网友:
对了,这个东西如何维护,润滑?

网友:
这东西 机场上见过 上面滑动货物的 。

网友:
中国人民威武 很有创造力的叫法

网友:
这种牛眼轴承是万向的,就是在生产中输送用

网友:
又叫牛眼睛,主要用在传输上

网友:
就是关节轴承,负荷根据品牌的不同而不一样,眼皮是说的内部设计。有关节轴承,杆端关节轴承等

网友:
这样的轴承抗冲击性怎么样呢

网友:
运输  导向 的作用
运输  导向 的作用
运输 导向 的作用

网友(2012-03-25):
做板凳,经待高人出现讲课。

网友:
某天逛轴承店时看到了,不懂怎么用,哪位整点应用图例来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