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升降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1-06-13):
请问一下,液压升降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如何的设计?我是个机械设计的爱好者,谁能给个好的设计方法和思路啊?很想学习一下,谢谢了。
这里有详细的样子,主要是剪叉式的那种。
希望大侠们能给个好些的解释,和比较简单易行的设计计算的方法,谢谢了。

网友:
我不是搞液压的,不懂计算。想是它用的是杠杆原理用液压加力就能动作。

网友A:
液压油由叶片泵形成一定的压力,经滤油器、隔爆型电磁换向阀、节流阀、液控单向阀、平衡阀进入液缸下端,使液缸的活塞向上运动,提升重物,液缸上端回油经隔爆型电磁换向阀回到油箱,其额定压力通过溢流阀进行调整,通过压力表观察压力表读数值。   液缸的活塞向下运动(既重物下降)。液压油经防爆型电磁换向阀进入液缸上端,液缸下端回油经平衡阀、液控单向阀、节流阀、隔爆型电磁换向阀回到油箱。为使重物下降平稳,制动安全可靠,在回油路上设置平衡阀,平衡回路、保持压力,使下降速度不受重物而变化,由节流阀调节流量,控制升降速度。 为使制动安全可靠,防止意外,增加液控单向阀,即液压锁,保证在液压管线意外爆裂时能安全自锁。安装了超载声控报警器,用以区别超载或设备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你用的平衡阀是流量型还是压力型??
还有就是你的节流阀,液压锁,平衡阀的顺序是否不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这是我转载的一段文字,还没仔细看,节流阀应该在液压锁的后边才对。这儿用的平衡阀应该是压力型的,它用节流阀来控制速度,此处的平衡阀起背压作用,流量型主要适用于液压马达特性。

网友:
一般用一个液压动力源加上一个支撑阀就可以升降这个升降平台了。

网友:
真是很不错的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防爆型电磁阀和普通电磁阀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是我们公司生产的,升降加行走全部是液压控制!

网友:
带围栏的是把人送到高空作业的    不带的是托货用的有10T。8T 等为动车基地和南车集团和北车集团提供的配套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防爆电磁阀是把设备可能点燃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部件全部封闭在一个外壳内.液压升降机广泛适用于汽车、集装箱、模具制造,木材加工,化工灌装等各类工业企业及生产流水线,我认为由于它使用的场合环境有可爆炸性的可能,固用隔爆型电磁阀

网友:
我们公司刚刚做了个剪叉升降机,就等液压站了,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压油由叶片泵形成一定的压力,经滤油器、隔爆型电磁换向阀、节流阀、液控单向阀、平衡阀进入液缸下端,使 ...

有原理图的话会很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