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加热装配用的油箱是什么结构的,用什么加热?

楼主(2011-06-14):
轴承大概直径600mm,需加热装配,请问油箱是什么材料做的,用什么加热,油箱哪里可以买到,谢 谢

网友:
直接用感应加热多好,清洁、简洁、快速,而且还带有温度显示,这么好的工具不用可惜了

楼主:
回去查了一下,感觉的确挺好,虽然价格可能比较高,有一点疑惑的是轴承加热器能加热外圈吗,内外温差会不会损坏轴承精度,而且我们要装的轴承很大

网友:
可以用风枪加热或高频感应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