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数控机床车刀维护与保养,越详细越好

楼主(2011-06-14):
麻烦大家告诉我一下!

网友:
·
数控机床车刀维护与保养主要包括液压系统、主轴润滑系统、导轨润滑系统、冷却系统、气压系统。日检就是根据各系统的正常情况来加以检测。如当进行主轴润滑系统的过程检测时,电源灯应亮,油压泵应正常运转,若电源灯不亮,则应保持主轴停止状态,与机械工程师联系。
全面地熟悉及掌握了预防性维护的知识后,还必须对油压系统异常现象的原因与处理有更深的了解及必要的掌握。如当油泵不喷油、压力不正常、有噪声等现象出现时,应知道主要原因有哪些,有什么相应的解决方法。压力不正常:即压力过高或过低。其主要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如压力设定不适当、压力调节阀线圈动作不良、压力表不正常、油压系统有漏等。相应的解决方法有按规定压力设置拆开清洗、换一个正常压力表、按各系统依次检查等。
油泵不喷油:主要原因可能有油箱内液面低、油泵反转、转速过低、油粘度过高、油温低、过滤器堵塞、吸油管配管容积过大、进油口处吸人空气、轴和转子有破损处等,对主要原因有相应的解决方法,如注满油、确认标牌,当油泵反转时变更过来等。
数控车床与普通车床用的可转位车刀,一般没有本质的区别,其基本结构、功能特点是相同的。但数控车床工序是自动化的,因此对用于其上的可转位车刀的要求侧重点又有别于普通车床的刀具。
要求特点目的精度高刀片采用M级或更高精度等级的刀杆多采用精密级的用带微调装置的刀杆在机外预调好。保证刀片重复定位精度,方便坐标设定,保证刀尖位置精度。
可靠性高采用断屑可靠性高的断屑槽型或有断屑台和断屑器的车刀采用结构可靠的车刀,采用复合式夹紧结构和夹紧可靠的其他结构。断屑稳定,不能有紊乱和带状切屑适应刀架快速移动和换位以及整个自动切削过程中夹紧不得有松动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