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气元件防沙问题

楼主(2011-06-14):
我公司的设备在西北地区等风沙大的地方施工时,由于没有驾驶室,操作面板是直接暴露在风沙中的。虽然电气开关的防护等级达到了IP6X,即完全防止异物进入,但沙子还是会进入开关的转动部分的缝隙中,导致开关卡死 不能转动。请问哪位前辈有好的办法啊?请多指教。

网友:
想办法加个柜壳啊

网友:
建议加简易的驾驶室,这样对操作面板上的各个开关有防护作用,对户外操作的人员也是一个很好的待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有柜子的,但是工作的时候是打开的。

网友(点评):
“是有柜子的,但是工作的时候是打开的。”为什么?为了散热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的车型不好加驾驶室,能从开关本身的选型上解决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选那种有防护罩的开关吧。或做一种跟所要保护的开关外形基本一致的防护罩,那种软橡胶件的,将开关部位完全罩住想办法装上并将周边接缝封死。比较理想化哦感觉,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拿胶带把按纽粘上  留好安键的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