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 KND G71 G72 G73的输写格式

楼主(2011-06-14):
那位高手能提供下 我看了说明书 安上面编 走出来 每刀给进量很小  几乎不动
最好能举个例子
在下感激不尽
能帮我以下面的图纸为例子 把G73写出来吗

网友:
加大G71程序段的F量,
你最好把你的程序写上来,帮你看看

网友:
G71  Ud  Re
G71  Pns  Qnf  Uu  Ww  F
你是这么用的吗?

楼主:
书格式是一样的  但把程序辩好  走出来 每刀的给进量很小

网友:
进给量应该是修改U的值吧,U好像是半径值

楼主:
有点迷糊

网友:
你把R的退刀量改小点,进刀量设大点。如G71U2R0.5,再者就是你的刀的起点位置不要定的太远了,定个比较接近工件的起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图的用G73加工不合适吧。G73是成形加工,尽管你将其分成很多次的加工,但有些地方的背吃刀量还是会很大的,我个人觉得用G71更适合些。不过我还是想听听大侠们的意见.

网友(点评):
他只是想看哈G73的格式!对于加工工艺及路线不讲究!

楼主:
有空来试试看

网友(2011-12-05):
G71吧。格式
G71 U1(进刀量,半径值指定。车削时是2MM) R2(退刀量直径值。2就是2MM)
G71P1(精车程序第一段的程序段号)Q2(精车程序最后一段的段号)U0.5(X方向的精车余量为0.5mm}W0.2 (Z方向的精车余量为0.2MM) F100(进给速度.这是每分钟进给的速度)
完整格式如下
G71 U1 R2
G71 P1 Q2 U0.5 W0.3 F100
N1 G00 X0
     G01 Z0.精车的第一段不能出现Z方向。否则程序不能加工。
     .
     .
     .
     .
N2 .
G70 P1 Q2(g70为精车循环。)

网友(点评):
很清楚啊

网友:
G73也比较简单和G71格式查不多
  但他们的走刀路线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图G71比较适合
    如果要G73可以在联系我。

网友:
循环程序效率较低,最好用G01、G00。

网友:
把F值给到G71第一段的后面试一试呢

网友:
你不会是把机床面板上的进给速度变成10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