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助解读一下

楼主(2011-06-14):
这是一部减速机液压控制变档图.请大侠解释一下元器件的功能及液压的工作原理.

网友:
WG180操纵阀液压原理图,我用的箱子上就是这个阀,哈哈

网友:
看的不是很清,可以发一个清楚点的原理图吗?还有,楼主的意思是要问每一个液压元件在系统中的功能吗?

网友:
不是很明白版主的意思

网友:
也不明白版主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厂家的说明书没有原理图,只有这么个东东.我想了解其原件及液压的工作原理

网友:
如果真要学的话,可以拿着这个图和实物一一对照;液压元件的铭牌上面应该都有各自的详细说明资料,至于元件和液压的工作原理可以找些相关资料看看,这里说的话有点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引,这位先生从事哪方面的研究.这套系统是件待服阀,外面只有几根油管,里面全封闭了.到厂家去拆散看了一下,第一轴上有一个齿轮泵.下面三根轴有六个液力离合器,主要是通过电磁阀的组合来变换档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工程机械的售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