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削电主轴的额定寿命基本处于什么范围?

楼主(2011-06-14):
请问    铣削电主轴的额定寿命基本处于什么范围呢?或者说里边的支承轴承的寿命大概是多少?

网友:
和转速关系非常大,一般低速的寿命很长

网友A(2011-08-13):
根据你加工的工况、润滑方式的选择有关。一般FAG高速轴承寿命在15000h-20000小时左右

网友(2011-11-08):
了解了解!!  最近在开发一款24000的电主轴 轴承寿命大约5000H.不知道这个寿命客户是否能接受??

网友(2012-03-05):
能真正做到24000转/5000小时算很不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加工的工况、润滑方式的选择有关。一般FAG高速轴承寿命在15000h-20000小时左右

轴承的实际计算寿命都很长,但是举个实际的例子: KESSLER的BT50主轴,陶瓷球轴承,油气润滑。官方说明寿命为7000小时。当然德国人都比较保守,好好用的话可能要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承的实际计算寿命都很长,但是举个实际的例子: KESSLER的BT50主轴,陶瓷球轴承,油气润滑。官方说明寿 ...

是的,采用不同的润滑方式,对轴承的寿命影响很大,我先前说的是脂润滑,当然油气润滑方式寿命长的多。MAKINO的主轴都能保证如果在没有人为操作失误的原因,能够保证主轴的寿命终身质保。

网友:
呵呵!说道寿命主要是跟主轴的使用情况有关,当然了有哥们说跟转速关系很大,这个也跟正确,至少在高速下时间长了润滑脂就首先到寿命了,温度升高了润滑脂的年度下降的就快,很快轴承就不行了,当然了这都是在正常的使用情况,不包括磕碰或者进杂物!油气的也是一样,润滑的不好很容易出问题,毕竟用油气的一般转速都比较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加工的工况、润滑方式的选择有关。一般FAG高速轴承寿命在15000h-20000小时左右

电主轴的实际寿命要比轴承的理论寿命短很多,原因不说你也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主轴的实际寿命要比轴承的理论寿命短很多,原因不说你也知道。

那不一定,我这里还有用了五六万小时的脂润滑的电主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一定,我这里还有用了五六万小时的脂润滑的电主轴了

可能: 1. 使用保护好   2. 使用转速远低于轴承设计转速   3. 个别案例

网友A:
怎么可能是个别案例 呢,几十根轴还是有的,你认为是个别案例哦吗?前面有位社友说过了,德国人做事情比较保守,一般轴承的寿命远远要超过他自己所说的寿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一定,我这里还有用了五六万小时的脂润滑的电主轴了

实际使用应该没有5,6万小时吧。要不德国人眼珠子要掉地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是个别案例 呢,几十根轴还是有的,你认为是个别案例哦吗?前面有位社友说过了,德国人做事情比较保 ...

呵呵。。是我说的,发点灌水贴赚点分

网友(2013-04-22):
见过德玛吉、米克朗上的主轴十几年没坏过,哎,急坏我们这些靠维修吃饭的人。不过一般来说,主轴轴承的寿命大体在7000小时左右,目前见过好几根凯斯勒的轴没挺过7000小时这个坎。

网友(2013-06-09):
电主轴的标称寿命为8000小时, 实际情况比这个值要大,达到40000小时的比例在20%,达到20000小时的比例在50%,当让在1000小时内损坏的不到2%。

网友:
补充一句,铣削对电主轴寿命影响很大,我发现寿命长的主轴铣削工艺较少

网友:
上面的说的很好,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