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刀架问题求助

楼主(2011-06-14):
一台GSK928te车床,配四工位刀架,故障现象为:调一号刀时,刀架要转一圈或两圈才会在一号刀停下并锁紧,并不是四号刀过了就在一号刀停下。开始怀疑发讯盘坏了,但是测量一号刀信号线在转到位时电压从24伏变为0伏,应该正常。但刀架继续旋转,直到再次转到一号刀才停下锁紧。后怀疑发讯盘与系统的接线有问题,检查线路也正常,0伏信号已送入系统。此时已没有办法,试着换了一个发讯盘,故障竞然消失了。不知道对发讯盘的检测是否有问题,请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可能装配不好吧,一般有毛病就换没修过

网友:
发信盘的问题啊,可能是接触吧,

楼主:
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发到数控技术版块?怎么没人回?

网友:
可能是信号盘进水了  还有就是安装不到位

网友:
不用说电磁阀出问题了

网友:
如果发讯盘没问题,那就要检查一下控制部分了,像PLC的程序等!

网友:
或者是控制的继电器反应慢造成的!

网友(2011-11-12):
1.发讯盘电源故障
2.发讯盘某刀位信号线接触不良
3.某霍尔元件断路或短路
4.磁钢磁极装反
5.磁与霍尔元件未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