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杆件的热处理

楼主(2011-06-14):
请问各位大侠,现加工一细长杆件,直径14mm,长度1000mm,要求杆件的刚度好(弯曲强度和拉伸强度)应该做怎样的热处理?请指教!

网友:
这样讲太简略啦,没办法回答。你要说明这根杆是做什么用的,精度要求多少,选什么材料。不过如果是普通的用途的话可以去买标准的光杆作为毛坯加工。在说详细点,让大家给你参考吧

楼主:
杆子没什么加工精度,45#,就是光杆毛坯,两端车螺纹,就是自制双头螺栓。四个长螺栓将许多个液压集成块串联起来,并紧,在通高压油后螺栓受轴向拉伸力和一个大的倾覆力矩,固要求螺栓的刚度,就它的尺寸形状不知做一个什么样的热处理可以增加刚度?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我,小妹是热处理外行,还望指点啊!

网友:
这个零件比较难做吧,太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个光杆毛坯,两端车螺纹,中间不加工,加工没问题做过很多件,要求螺栓刚度,由于尺寸热处理有问题,热处理工艺师说“淬火炉子放不下,做个调质”,我不理解,调质不就是淬火加高温回火嘛,能提高刚性吗??

网友:
45钢调质后一般硬度在HB225-255上下。可提高切屑性能。刚性有一定的提高。有条件的话表面镀硬洛也也能提高一些好像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我是不理解他说太长淬火做不了,可以做调质,调质不就是淬火+高温回火嘛,为什么又能做呢?

网友:
我觉得他说的没法淬火是那种进加热炉较规范的淬火。而说的调质,可能要求要低些,不一定进加热炉吧,像我们厂的有些不重要零件,外边加工单位的人就用火焰考一下,在冷水里一泡,在适当的加热一下就行了。反正他也不会让我们看到。就那么随便烧烧就行了。我们用着也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C:
1000mm确实太长了,你淬火的话,放一框有多,两框不够,还容易变形,调质就好了。看你说的话,好像你以前都没接触过热处理这块啊。

网友:
对不起啊,我可能也想错了,你问问那师傅,是不是用表面淬火加回火,不然调质是比淬火费事了。

网友:
直接用预硬料加工牙就可以了呀

网友:
1000MM的用真空淬火炉淬火,温度790-810摄氏度5分钟后取出在淬火油槽中竖直放入,之后用乙炔校直,再在500-650回火。硬度为35-40HRC,有刚性,但最好用42CrMo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真的很专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也不简单啊////////////女人玩这个?可以啊///////////////

网友(2011-12-28):
太细太长,容易变形啊

网友:
45#钢调质就可以了,但太细会变形,要校正。

网友:
采用感应加热淬火,感应回火,可以解决细长杆类零件热处理。调质处理可以提高强度。至于强度,计算一下即知

网友:
呵呵,用卧式高频机淬火,淬火后HRC50~55,深度0.5~1.0,再低温220°回火,硬度HRC45~50,

网友:
不用进行热处理吧 ,你的是加长的螺杆吧   ,买个光轴,两边功螺纹     如果刚度不足  直径在粗一点

网友(2012-02-01):
学习了  其实我很想知道 如何减小长杆件调质后的变形

网友:
有用武汉恒精的卧式感应淬火机床,就可以了,但螺纹部位要留出,HRC50-58,没什么变形。

网友:
个人感觉这类问题不用热处理即可,与其这样还不如增加部件截面积

网友:
材料都没有说,又怎么能告诉怎样做热处理呢

网友(2012-04-20):
在热处理行当里淬火和调质是两种不同的工艺;淬火是指导淬火加低温回火;调质是指淬火加中、高温回火。淬火后校直难点调质后校直相对容易点。要想增加刚度最好是淬火。硬度在HRC38-42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0mm确实太长了,你淬火的话,放一框有多,两框不够,还容易变形,调质就好了。看你说的话,好像你以前都 ...

是啊,没接触过,外行一个。怎么调质呢,请指教?向您学习下!

网友:
这个热处理工艺是技术保密范畴的。。。当然本人知道,要不就是合作生产,很多做微型轴的厂,后来做不下去了,就是因为这个工艺的问题,产品不稳定,要知道,热处理不过关,产品是直接报废,没的修复的。。。我们可以好好聊聊QQ:33999039